LENOVE Z480 示波器小修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7-09-16):
机器:联想Z480
版号:DALZ2AMB8F0

  同行拿一台机器。说开不了机,同事拆开检测故障是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经常先BOSS,刷后无果。又轮去老板手上几小时。
  快下班了,机器转到我这,一想处女机从不会到我手上,每天都是别人修剩的,头大。

机器拿到手,裸板带内存上电电流 0.009-0.35-0.943-1.1-1.2-0.9-1.3-1.2-0.008.看起来已经像跑马掉电。不上内存电流:0.009

这是典型的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经验上:一般这种问题多数是BOSS坏,显卡方面,集显供电方面,内存方面,LVDS出来后的一些电路。
         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太多,机器一来就干桥干显卡等主芯片不是我的爱好,就只能先查查主板了。
         看电流是跑像跑马了,先查一下内存大体基本工作条件:VDD VDDSPD VTT REF等,CLK和RESET阻值正常。拿出示波器,打内存排阻波形、
感觉已经过内存了。 看来跑马了,跑到哪了呢?找到集显供电大电容和屏接口LVDS(下图:蓝色---LVDS波型;黄色---集显电感后波型)
,明显的屏接口电路LVDS和集显供电都出来了,集显供电起来一会马上掉。
            听着音乐,拿出一根烟,思考着,正常我们维修时序:显卡正常工作后,发出LVDS读屏BIOS数据,数据再从LVDS返回给显卡。初步的方向是在过显卡后了。
拿出跟随我多年的UT136B万用表,把屏接口的供电  LVDS对 数据地址线的阻值全打了一遍
阻值正常。无果,
         维修到这里纳闷了,,要是这些地方都没问题,那要查的地方就不好查了,停了一会。思考要住什么方向查。突然想到,屏接口供电电压没查。打开万用表查LCDVCC,开机后到掉电这段时间电压一直为0V,会不会是这里的问题呢?打开图纸

测出Q4的在脚有3V,2脚也有15V,1脚没电。1脚这边有个电容C21,会不会是电容软击穿呢?想到就干,维修不能犹豫,  直接取掉,

怀着坎坷的心情通电。。。。。。啊,不掉电了。就是这里的问题?上屏测几分钟

不掉电,心情大好。到此装备机收工机器问题就是**供电LCDVCC线路上一电容软损坏引起的上内存掉电.............................

网友:
这个故障修的学习经验了。。。。。。。。。

网友:
很少有这种故障的 楼主厉害了 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好,很细心!值得大家学习,有时候修电脑就是要细心 而且要有耐心!!

网友A:
就是读到屏之后  开启屏供电的时候3v短路保护了吗

网友:
如果说 不上内存  根本跑不到显卡  也不会开启屏供电 所以才不会掉电

网友B:
上次碰见一个东芝L600,查哪里都正常也是掉,后来换屏码片好了,关键是换别的屏还不兼容  真是......

网友C:
这个学习了  但是看不懂   请楼主多讲解讲解  谢谢

网友:
波波抓的不错,思路分忻的相当好,向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支持这样的帖子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读到屏之后  开启屏供电的时候3v短路保护了吗

电容坏掉了   所以引起掉电   取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碰见一个东芝L600,查哪里都正常也是掉,后来换屏码片好了,关键是换别的屏还不兼容  真是......

是的  我也有遇到   还有一款联想的也是码片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学习了  但是看不懂   请楼主多讲解讲解  谢谢

这个还真的不好解释   修多了就容易了 多修机器就能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