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2刷机主板烧,汗哒哒刷机也会烧主板,新手没思路。

楼主(2017-09-16):
红米2刷机主板烧,汗哒哒刷机也会烧主板,新手没思路。 红米2刷机主板烧,汗哒哒刷机也会烧主板,新手没思路。

网友A:
刷机会烧主板?这么神奇的事好像就你遇到 了吧

网友:
刷机烧主板.刷机还出现这种问题。还吗见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会烧主板?这么神奇的事好像就你遇到 了吧

不开机、不联机、呼吸灯也没有、确实是主板烧了,我给换一台收来的同型号主板拆下装上就正常了

网友:
新手只会换不会修芯片级,所以把月饼老师的109例买来学习了

网友B:
你刷机刷错包了吧  看代码这是红米note

网友:
确实是没有的事,确实是没有的事,确实是没有的事,

网友: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了,你们去问下谁刷机会短路的,肯定是你碰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应该有可能你刷错了,直接一开机就会像短路那样,所以你就说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刷机刷错包了吧  看代码这是红米note

现在开机不触发、充电呼吸灯不亮、连接电脑无反应

网友C:
你们去问下谁刷机会短路的,肯定是你碰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去问下谁刷机会短路的,肯定是你碰到什么地方了

技术,我哪里都没碰,联机刷机。走条走完就自动关机,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
我是手机维修的,这种客户自己升级系统导致变砖的很常见,淘宝买一根工程线强刷就可以了!  我刷机50

网友E:
我刷了那么多机子,第一次看到刷机烧主板的,你刷的是官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刷了那么多机子,第一次看到刷机烧主板的,你刷的是官网的吗,

是挺郁闷,刚才在论坛看到例似,电源IC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技术,我哪里都没碰,联机刷机。走条走完就自动关机,之后就这样了

图都给你看了  还是没看明白吗  我是让你短接进9008深度刷机一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都给你看了  还是没看明白吗  我是让你短接进9008深度刷机一次看

老师,我看到你上传给我的图,试了,不行

网友:
红米Note移动4G单卡版(2014022),你刷成红米2了??高错了吧?重刷就好了

网友:
刷错版本的变砖了.不是短路.有没有测试上电电流.

网友:
刷机怎么会烧主板  你刷机机器的问题吧

网友:
刷机烧主板,第一次听说!!!没刷机之前能开机吗?

网友:
可以试一下救砖,应该是刷机包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刷机刷错包了吧  看代码这是红米note

你这是个什么查询软件,看着不错

网友:
刷机要是烧主板,那还有谁敢乱动的 ,不可能的事,肯定是你捣鼓到那里了

网友:
刷机试试 不行的话就是字库挂了。。。小米 三星好多字库挂的

网友:
要用REC重刷吧,或者线刷,应该能搞定的

网友:
刷机刷成砖的倒是蛮多,刷坏的话还是蛮少的

网友:
你这是刷成砖了吧,没有说刷机会刷成短路刷烧的。

网友:
我有个三星S5 漏电, 装电池开机 可以用  正常耗电  要是关机 不拆掉电池 放一晚上 第二天没电了 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进水机进水机            红米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