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分享两个dos命令(菜鸟赚分好下载)

楼主(2017-09-16):
    小菜鸟一枚,初来贵宝地,没钱搜索。分享个自己常用的技巧,发发帖赚赚分。  班门弄斧献丑了。

今天主要给诸位分享两个 DOS命令,很实用。   先列出供你们复制粘贴。
  convert X:/fs:ntfs   (绿色的X,代指任何一个盘符)

  chkdsk X: /r

接下来开始,第一个命令
所周知分区常见的有FAT16.FAT32.NTFS.
FAT16的分区里单个文件最大只能是2g,FAT32则为4g。 NTFS则没有限制。u盘里有数据不想删除,但是格式限制了我将要拷贝的数据,就可以使用第一个命令。

我们将大于4g的文件拷贝到u盘提示 但是我的u盘明明空间很足

接下来我们来无损数据的转换格式。 打开命令提示符或者运行位置输入 cmd  ,打开后输出第一个dos命令 然后回车 转换成功。

    下来是第二个命令,生活中经常出现u盘字节为0的情况。
简单地说u盘好比一个大厅,存储的数据是人,字节为零就是大厅没有人,或者门口迎宾告诉你里面没有人。 当u盘彻底坏了,大厅就是天塌地陷,这种情况下无法修复。
但是如果是认人的环节出了问题,则可以用命令修复(带着迎宾里面走一圈,“没人吗”“没人吗“”这部都是人吗“)让u盘重新读取到自身所存储的资料。

原谅我一时半会找不知道一个故障的u盘。   操作和上面一个命令类似。
磁盘修复成功,所有资料完好。 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资料不丢失。(另:1.修复时间和资料大小有关,请耐心等待、 2.如果修复c盘可能系统部分隐藏文件或者引导无法修复成功,需要其他方式处理)

全程手打,手动截图,献丑了。各位客官给点面子。附上独门绝技大头碎水杯

本人新来也不懂规矩如果有什么冲撞望请告知,必改正。

网友:
DOS系统是老系统聊,有时候还挺实用的

网友:
这个倒是很实用  我们平时有碰到

网友:
第一个命令很实用  第二个那种情况的U盘我直接就丢了

网友:
这一次我只想到这两个值得讲的,以后我还将拆机上图。 请多多支持。我要升级 我要认证。 555555

网友:
很实用 很实用

网友A:
第二个很常用。第一个可用于装b哈。一般都是分区软件转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看看,学习了!楼主加油!

谢谢,我会继续分享实用小技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很常用。第一个可用于装b哈。一般都是分区软件转换的

谢谢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发布常用小技巧

网友C:
从来就记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来就记不住.......................................

复制粘贴大发,用手机把所有要记住的编辑成文本。

网友D:
命令的方式却是现在很少能用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命令的方式却是现在很少能用到了

还有很多的dos命令很实用,也很简单。

网友:
现在这东西都弄得少了

网友:
熟练的可以 一般的就不要弄了 不然那 数据会丢

网友:
第二个命令很实用,学习了碰到这情况试试

网友:
经常用第二个。有时很好用,有盘符,

网友:
DOS系统还是好用,刚刚用DOS刷好笔记本的BIOS

网友: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方面,我是修电脑的会的也不多,但是经常有许多实际问题。

网友:
没有看的很懂。。。不理解 好666的感觉

网友:
感谢!!学习了,这个百度知道,但是一直没分享。

网友:
可以可以 实用实用  平时就会遇到

网友:
第一个命令确实是好用。许多时候都是格式化后再转格式

网友:
第二个那种情况的U盘我直接就丢了

网友:
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第一个还好说 有时顾客过来恢复数据遇到这种情况 就没得搞了 下次试试

网友:
dos命令有时候确实能解决大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固态硬盘和你说的故障很相似,用这个能修复吗

网友E:
我这固态硬盘刚试了下,命令输完啥反应都没,直接另起一行了 还要输入别的命令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这固态硬盘刚试了下,命令输完啥反应都没,直接另起一行了 还要输入别的命令吗

故障是一种方法,能不能不一定。  输入完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故障是一种方法,能不能不一定。  输入完回车

打错字了,  这么命令是一种方法,行不行不一定。

网友:
不错不错,很实用,感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