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20M不触发

楼主(2017-09-16):
一个HP 5220M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插电按开关,电源口闪黄灯,拆机没发现进水,量发现没有过隔离,PQ50控制脚为高电平,VCC1-POR#为3.3V,正常,ADP-EN没有电压,不正常,正常为高电平,ADP-EN是EC发出来的,ADP-EN还到待机芯片,短接PQ50 3 ,4脚,也不能开机,刷BIOS,也不行,没办法,可能是EC坏了,于是换EC,插电,按开关,开机正常,此机修复。送上图纸,大家研究一下。

HP5220M版号DASX1AMB8E0 REV E.rar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明确,学习了,以后多注意

网友:
学习了,EC控制开机电路,触发开关,EC一般都会有跳变的,或者收到跳变不响应,都是IO有问题了

网友:
收藏了,对于我们菜鸟来说真是宝贵的经验!!!!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EC控制 保护隔离 ,, 猛

网友:
ec控制啦保护隔离的多吗?、、、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和经验。很实用.....

网友:
EC会让充电灯闪。学习了。还以为是隔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