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S3不触发

楼主(2017-09-16):
一块技嘉H61-S3主板拿来的时候是不触发,开机指针有3.3V电压,短接也有跳变,桥晶振也有电压差,就是不开,技嘉主板IO喜欢坏,会不会是IO问题了,但是先不换IO,仔细观察,发现IO边上有个822排阻,会不会是它坏了,先换一个再说,于是换上,开机竟然能开了,此主板修复。看来822排阻技嘉主板也有坏的。

网友:
这种都换板了吧   很少去修了

网友:
技嘉也开始换822了吗??要跟华硕学吗?

网友:
什么原理换822排阻的,楼主没分析到位的

网友:
华硕的问题跑到技嘉主板来了哈哈·

网友:
技嘉也爱坏822了

网友:
又是822,又是822,技嘉也来这个啦?

网友:
没图可不好搞,排阻要怎么测量好坏呢??

网友:
无图无真相,无法信服。

网友:
最好 是找图纸  把这个822所连的信号发出来 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死鱼剪得好,技嘉的没有华硕的排阻坏的多啊 不错 修好就好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技嘉822问题,楼主应该是偶然

网友:
会不会是哪里虚焊啊,怎么一看到822就认为是它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