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亮屏后掉电重启之详细维修过程 适合小小白

楼主(2017-09-16):
              接同行一台Y470,说是装系统的时候无故会自动 重启,让我给看看咋回事。开机看了一下,刚进系统就掉电重启了,无论是进PE还是进BIOS,大约1分钟左右就会掉电重启。
       迅速拆开机器,见版号 ,拆机过程中发现此机保修标签尚未捅破,看来这机器用了好几年了都么有进行清灰保养过,怀疑是温度过高,先做个清灰处理。清过灰后,上电发现机器一上电快要亮的时候就掉电重启,有时会掉电到0.46A。故障比未清灰前要严重了。此时怀疑故障点就在刚才清灰的区域,放大镜观察主板外观,发现此机早就躲过了通病第一劫 ,屏高压供电19V的滤波电容已经烧毁。去掉短路电容,通电 电流依旧会掉到0.46A,测量主板无CPU供电,那就测下供电IC的条件看看是怎么个情况吧! VR_ON开启正常,VDD VDDP正常VIN只有3.65V ,看图是经过PR942接在CPU_B+上的,测CPU_B+正常,那么原因肯定出在CPU供电芯片23脚到CPU_B+上面。未触发前测量CPU_B+19V,触发后电压慢慢降低到3.65V。这就是为什么机器亮了之后又会掉电重启了。由于机器时间久了没有清过灰,风扇和主板之间又没有贴胶带隔离,怀疑主板有腐蚀断线的嫌疑,顺着PR942过孔,发现嫌犯
     清理腐蚀的地方,飞线铁上胶带。这是飞好线的样子 。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亮机,反复试过好几次都不会掉电重启。附上亮机图 。这个是老机器了,BIOS和图纸论坛比比皆是,我就不再上传了。
      感谢各位看官的捧场,高手勿喷。希望各位坛友捧个人场,赏个分场,加分不扣自己分哦!欢迎加入此群交流技术,分享经验

 会员697718300鑫豆2025-6-20 22:09
 会员208100300鑫豆2024-1-3 10:11

网页一过客。 + 2 + 2 精品文章

网友:
自己抢个沙发 占第一楼 欢迎评论下 提高热度

网友A:
6666666666666666666666主板腐蚀断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666666666666666666666主板腐蚀断线。。。。。。。。。。。。。。。。。。。。。。。。。。。。

既然看都看完了,请赏点分吧 如今分很难赚的哦

网友C:
楼主真的费心了 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整理  思路清晰 大力支持,不是精华都太伤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看都看完了,请赏点分吧 如今分很难赚的哦

好吧,加分,哈哈哈。。。。。。。。。。。。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的费心了 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整理  思路清晰 大力支持,不是精华都太伤心了

  非常感谢大神的高度评价

网友D:
生意好啊。。。。。。。。。。。。。

网友:
业界良心!!!

网友E:
修的不错  最后那个群  名字 看着怪怪的

网友F:
U供电断线也是一个通病,散热器的隔热棉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生意好啊。。。。。。。。。。。。。

一般一般,息县第三一般一般,息县第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业界良心!!!                                                                                       ...

为啥评论个业界良心?能否说明一二????

网友:
呵呵!其实这也算是一个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的不错  最后那个群  名字 看着怪怪的

很奇怪吗?加进来看看就知道了。虽然群是付费群,但里面的资源是你所付群费的很多倍。

网友:
引用 网友F:
U供电断线也是一个通病,散热器的隔热棉引起的

是呀  是呀确实很多不清灰的机子都会出现这样的通病

网友:
这个也是很有难度呀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查找快,老司机!

网友:
长知识了,猛加分

网友:
维修都靠细心。。。。。大胆的去发现。。。

网友H:
加分了。       这种还是好修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大神了   我们要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不过都是不显的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风扇下海绵腐蚀主板你,算个通病

网友I:
为什么微信不有支付呢

网友J:
两个 问题点 也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个 问题点 也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屏线插口旁边的电容已经是烧断了。没有出现大短路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微信不有支付呢

你说啥???????????你说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分了。       这种还是好修的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呵呵 厉害了 秒杀了几台 我修到过一台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我修过好几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我已经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这波分析很强势   问题虽小  分析起来头头是道

网友:
这个地方怎么会被腐蚀了呢  不解

网友:
传这么多图片,不容易啊 加分了

网友K:
故障还是很简单的,适合新人学习,不过屏那个电容好像也要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故障还是很简单的,适合新人学习,不过屏那个电容好像也要坏了

短路的电容已经烧断了。我把它去掉了。

网友:
  现在很多人都不清理,高温的很多机器,, 支持发布的文章,好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这种CPU风扇旁边没有贴纸的机器,时间一长又没有及时清理灰尘就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L:
          修的这两个地方应该算是通病了,,,写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的这两个地方应该算是通病了,,,写的很详细,

感谢评论加分互粉

网友M:
感謝樓主的無私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哈哈支持猛涨啊。。。学习一下2个通病 谢谢奉献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查找快,老司机!
长知识了

网友:
依旧还是断线的事

网友:
不晓得如果 提前看一下子 板子的状况,会不会发现有腐蚀情况

网友:
写谢谢楼主分享小白以后碰到这种机器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N:
这个还是通病啊   哈哈   遇到了美滋滋

网友O:
这机好像是个通病吧,楼主挺细心………………………………

网友:
楼主观察的号仔细啊    看你们的帖子就感觉 电脑太好修了

网友P:
楼主确实分析的不错。小白也很容易看懂,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确实分析的不错。小白也很容易看懂,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感谢加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机好像是个通病吧,楼主挺细心………………………………

嗯  这两个故障点都是通病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还是通病啊   哈哈   遇到了美滋滋

对的,这2个故障点都是通病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M:
感謝樓主的無私分享,加分支持。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大神就是这样炼成的,大神就是这样炼成的,

网友:
不错   学习 谢谢 了      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受潮断线 短路的 在我们这里不多见  实在是太干燥了  一年也不会下几次雨  每次不会超过20分钟时间  风一吹 很快就干了

网友:
我拆到主板后一般都先仔细看一遍,有情况直接搞,省了查电路的环节。

网友:
老司机了,很细心,思路清晰,经验丰富

网友:
厉害啊  也是细心啊

网友:
这个机器风扇下面容易断线,屏接口电容坏是通病。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不过是桥虚汗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散热扇下面断线已经是通病了,主要原因是风扇没有下护板,灰尘直接堆积在主板上,时间长了受潮导致各种断线,楼主细心,666666

网友:
已经修过多台了,两个地方都是通病

网友:
思路清晰 大力支持,故障查找快,老司机

网友:
  学习了,这应该也算个通病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

网友:
思路清晰 大力支持啊,费心啦,学习啦

网友:
条 理 很 清 楚   不 错  不 错    可以算高手了

网友Q:
进水腐蚀 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进水腐蚀 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

不是进水的哦!是风扇时间久了没清灰加上空气潮湿,这个地方电压又高,导致腐蚀的比较严重哦!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简单了 要是我 直接拉线 懒得找

网友R:
好像Y560还是什么的机子也有这个问题  散热器下面腐蚀断线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学习了

网友S:
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整理  思路清晰

网友T:
进水断线    所以维修要细心

网友:
楼主真的费心了   思路清晰 大力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进水断线    所以维修要细心

是呀!看帖加分是种美德 请赏分 谢谢!

网友:
U供电断线也是一个通病,散热器的隔热棉引起的第一次看到

网友:
修机器之前要多观察一下,能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S:
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整理  思路清晰

是呀!看帖加分是种美德 请赏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像Y560还是什么的机子也有这个问题  散热器下面腐蚀断线

是呀!看帖加分是种美德 请赏分 谢谢!

网友:
这个故障也修到了好多,算是经典故障了

网友:
工程师的头衔不是白给的 不仅维修的思路清晰 而且排版还排得很好

网友: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啊  哈哈  感谢分享啊。。。。。。。。。。。。。。。。

网友:
祝迅维越办越好!祝迅维越办越好!

网友:
老司机 带带我

网友:
VIN低了 一般都是先测试有没有小短路  腐蚀的还是少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好,各个故障点,时序都很熟练

网友:
Y560也有这样的问题CPU供电线腐蚀

网友:
楼主 修主板真细心 给力  收藏一下 希望自己能用上  谢谢楼主

网友:
快速维修,就是厉害,钱赚的舒服

网友:
可以的,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也是大神啊,加分了

网友:
看来观察必须要认真阿...不然有些时候看不到关键点...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厉害        思路清晰  老鸟

网友:
楼主修机不易,加分鼓励,希望以后多写些好帖子,分享更多的经验。

网友:
此机器确实通病 也修道过  谢谢仁兄总结案例

网友:
这类 机器 好多 电容短的

网友:
已加分,cpu供电掉电,查到其芯片主供电不足,不用示波器对比供电和其它工作条件的情况下修复,厉害

网友:
楼主真的费心了 花这么长的时间去整理  思路清晰

网友:
收藏了,留着以后备用,哈哈。。。。。。

网友:
这机是通病了,不过都是没CPU供电,你这台是掉电重启。

网友:
前阵也碰上一进系统掉电进pe也掉电的 没搞定 也是lenovo的 给退了

网友U:
你怎么把送钱的电容去掉啊?以后什么时候才回来收他的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U:
你怎么把送钱的电容去掉啊?以后什么时候才回来收他的钱啊

那个电容已经烧坏了,烧黑了一片,万一在保修期坏了会影响咱们声誉的。所以我把它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已经烧坏了,烧黑了一片,万一在保修期坏了会影响咱们声誉的。所以我把它去掉了。

嗯嗯,声誉很重要,特别是同行的

网友:
这个就是通病呀,CPU供电反面腐蚀

网友:
         腐蚀断线引起

网友:
新手也是高人。。。。。。。。。。。。。。

网友:
写的很棒的教程,适合新手去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电路分析清晰,少走弯路,谢谢分享

网友:
这眼太贼,一眼就解决问题。。   楼主是济南的吗?

网友:
支付十元进群,我还是第一次见。再好的群也没有意思,我们也不是不会分离合成BIOS。有必要吗?

网友:
心太细了。还用放大镜修的。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楼主细心,思路清晰,快速找到故障点,老手,学习了

网友:
CPU供电反面腐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思路好,观察的仔细没有错。

网友:
这群可以啊。

网友:
走起来   楼主功力深厚 ,我也想楼主学习

网友:
长知识了,猛加分。。。。。。、。。。

网友:
Y470有三劫。屏轴固定处断,屏供电滤波短路,风扇海绵腐蚀致板层断线缺显卡辅供电。

网友V:
我关心的是你怎么收费的,哈哈~~~~~

网友:
这个机子,风扇下面腐蚀,引起不出CPU供电,算是通病,碰到过好多次

网友:
好手艺。。 心更细 。。给你加分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大力支持 老司机

网友:
高手啊,你老厉害了嘛,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太有耐心了,楼主精神可嘉啊。这个是通病了,最好自己多备点这个接口啊

网友:
这机器通病有点多  断线  bios   屏供电大电容  显卡供电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关心的是你怎么收费的,哈哈~~~~~

同行,收了100元

网友:
迅维网里果然强大,卧虎藏龙,这么经典的案例分享出来,让我们都获益良多,谢谢楼主

网友:
修笔记本大家都用显微镜了吗?是不是就我还在用放大镜。。。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了一台这样的,也是电容大短,然后还有板层断线

网友:
果断给你加分了,老机器也一样修的思路很清晰,不错不错

网友:
修机简单 发帖比较费神

网友:
遇到这种机器是最来钱了,故障直观无返修。

网友:
这机器我也修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可以看成通病啦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原创,此机通病有好多处,这种一修的基本都是送钱的

网友:
思路清晰,条理明了,步骤详细。666

网友:
              接同行一台Y470,说是装系统的时候无故会自动 重启,让我给看看咋回事。开机看了一下,刚进系统就掉电重启了,无论是进PE还是进BIOS,大约1分钟左右就会掉电重启。
       迅速拆开机器,见版号 ,拆机过程中发现此机保修标签尚未捅破,看来这机器用了好几年了都么有进行清灰保养过,怀疑是温度过高,先做个清灰处理。清过灰后,上电发现机器一上电快要亮的时候就掉电重启,有时会掉电到0.46A。故障比未清灰前要严重了。此时怀疑故障点就在刚才清灰的区域,放大镜观察主板外观,发现此机早就躲过了通病第一劫 ,屏高压供电19V的滤波电容已经烧毁。去掉短路电容,通电 电流依旧会掉到0.46A,测量主板无CPU供电,那就测下供电IC的条件看看是怎么个情况吧! VR_ON开启正常,VDD VDDP正常VIN只有3.65V ,看图是经过PR942接在CPU_B+上的,测CPU_B+正常,那么原因肯定出在CPU供电芯片23脚到CPU_B+上面。未触发前测量CPU_B+19V,触发后电压慢慢降低到3.65V。这就是为什么机器亮了之后又会掉电重启了。由于机器时间久了没有清过灰,风扇和主板之间又没有贴胶带隔离,怀疑主板有腐蚀断线的嫌疑,顺着PR942过孔,发现嫌犯
     清理腐蚀的地方,飞线铁上胶带。这是飞好线的样子 。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亮机,反复试过好几次都不会掉电重启。附上亮机图 。这个是老机器了,BIOS和图纸论坛比比皆是,我就不再上传了。
      感谢各位看官的捧场,高手勿喷。希望各位坛友捧个人场,赏个分场,加分不扣自己分哦!欢迎加入此群交流技术,分享经验

 会员208100300鑫豆2024-1-3 10:11

网页一过客。 + 2 + 2 精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