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E431拆键盘的方法

楼主(2017-09-16):
来自: 中国
E431的键盘上面有4个螺丝固定在C壳上的。分别在CRTL、S、F、J旁边。在拆下来的时候要先把键盘框架向上推,就可以的发现。推的位置是
螺丝位置
方法

网友:
这种应该很常碰到吧

网友:
这种应该很常碰到吧 前两天就遇到过,注意点就能发现螺丝

网友:
这个机器拆键盘确实不好拆

网友:
这种机器太简单了,经常拆换,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能只换键盘了。,产让所有人=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学习了!!!厉害厉害,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LZ,你这配图可以,可以让那些小白们跟着学习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表示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还可以的 第一次拆 真心费半天劲 还不敢乱来。。这个塑料有点薄的1

网友:
背后有一个卡扣的 把那个拿出来 好推一点的

网友:
这个机器装回去螺丝都不拧回去了

网友:
螺丝还是装回去好,不然碰到纠结的客户会多麻烦

网友:
记得第一次拆 差点把键盘搞报废了

网友:
E431机器第一次拆还是会摸不到方向

网友:
现在多了 像刚碰到的时候确实不知道怎么拆的

网友:
这个2年前就知道了 经常碰到了现在

网友:
之前第一次 拆差点弄坏了 还好最后研究明白了

网友:
这种很多的呀 很简单的 新手很需要这样的

网友:
这一款是键盘框下m面带螺丝的

网友: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好多的维修人员都知道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能只换键盘了。,产让所有人

网友:
多观察,,一般都能拆下来,胆大心细

网友:
这种应该很常碰到吧 新手很需要这样的

网友:
联想这个设计也真是奇葩!!!!!!!!!!!!!!!

网友:
没有金币了 这样的没有意思啊 就是给初学的人看看

网友:
这种应该很常碰到吧
这种应该很常碰到吧

网友:
我去年第一次拆L460,给拆变形了
壳子都毁容了

网友:
大家机器都修的不要不要的了 现在还发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个机器我拆过一次,拆了好久,才发现里面有螺丝。

网友:
原来是这样拆的呀弄了好久机器到手拆了三天没拆开这个帮到我了

网友:
讲解的很好,补充一下,就是要用平口镙丝刀去推才行。

网友:
第一次接触到这款的时候,确定费了点功夫

网友:
这种键盘第一次拆把框给弄坏了,后来就知道了,电池仓有个扣子要拉出来就好推上去了

网友:
感想楼主 路过学习 学习 请多指教

网友:
这个很好拆啊,备一把细的十字螺丝刀就行

网友:
这个拆机不是很复杂,仔细看看就发现了。

网友:
你这个只说了一半,有另外一半更关键的你没说,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边框有时候不好推,向上推,有些地方推不动???有没有人遇到过 ?

网友:
这种早会拆了,,早知道我也发赚点金币了

网友:
找到方法 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