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电路问题8大法宝

楼主(2017-09-16):
  电路问题对于仪表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在仪表使用中,学习和掌握一些必要的问题检测和维修方式,不仅能够提升生产效率,而且能够节约等候维修的时间和降低维修成本。今天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常见的仪表电路问题检测与应对方式。

  观察感觉法

  这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凭借感官直接对问题原因做出判断。一般情况下,破坏了的元器件颜色会发生变化、出现小泡或有烧焦的斑点;烧坏的器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气味;短路的芯片会发热;对外观进行查看,用肉眼也能观察到像电路板连线、断线、铜箔破坏、器件崩裂、保险丝熔断等;用手触摸能够检查元件是否松动、集成电路是否插牢、电池、电阻、集成块是否发热等;也能听到或嗅到是否有异声和异味,出现这些现象都是不正常的。

  敲击和手压法

  仪器仪表运行时,经常会出现运行时好时坏的现象,出现这种问题时,首先考虑是由虚焊、接触不良等原因引起的。针对这种状况可以采用敲击和手压法。敲击法是指轻轻敲打插接件,如果敲打某块插接件时,正常运行的仪器仪表出现问题,或本有问题敲击后变正常了,那么可以判断那块插接件有问题。手压法就是在问题出现时,关上电源后对部件和插头插座重新用手压牢,再开机看看是否会消除问题。如果发现按压机壳时正常,松开后又不正常了,最好将所有接头插牢以后再试。

  先静后动法

  检查电路工作状态要先静后动。这里的静是指直流工作和静态工作状况,动是指动态状况。一般要求先观察静态工作状况是否正常,当静态工作状况良好时,再检查动态工作状况。

  替换法

  若遇到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可以根据经验来判断问题可能存在的位置,然后用相同的、正常的插接件板或好的组件,尤其是集成电路和模块,代替有问题疑点的插接件板或组件等来试探问题,看问题是否被消除。替换法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器或有足够的备件。

  排除

  在电子仪表的检测方式中,排除法也是经常运用的一种方式,排除法在检测运用中通常运用比较普遍,能够将出现的问题一个个排除掉,其主要的优点就是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能够在复杂的问题中比较准确及时的将所发生的问题进行排除,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发生的问题搞定掉,缺点就是在前期的工作中,必须要仔细认真,否则很难很好的运用这一方式,不仅不能节约时间,还能浪费大量的时间,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所谓的排除法是通过拔插机内一些插件板、器件来判断问题原因的方式。当拔除某一插件板或器件后仪表恢复正常,就说明问题发生在那里。

  对比法

  选取两台型号相同的仪表,其中一台是正常的。运用表、示波器等工具进行数据的测定,对电压、输出结果等进行比较分析。两台仪表在同等条件下进行运行,对相应的信号做出检测,对测量的两组信号进行比较,如果出现不一样,则可以断定问题出处。

  电压测量法

  仪表在正常工作过程中,其工作电压都有一个稳定值或者一定的变化的范围。如果开路、短路等情况存在与电路中,这就会使得电路的工作电压的出现改变或者造成元器件出现参数变化。因此可以通过电压测量法来对电路中关键点的电压做出测量,通过问题的现象,并根据仪表的工作原理做出问题分析。

  人为问题法

  在常用电子仪表的检测中,主观认为检测的方式是一种的常用的方式,除了受到客观方式的影响,这种主观的方式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检测方式。通常来说就是人为的设置一些问题,通过自己对问题的设置,来达到检测电子仪表的目的。这种方式是指在电路中人为地创造一些问题,如断开某个重要的器件,查看它之前的电路是否正常,将某个部分短路,看其他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小白   完全看不懂  请大神指教  我就保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