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vd开机掉电

楼主(2017-09-16):
机器拿过了开会掉电   机器可以开的   温控排除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你这样问问题,是不会有人回答你的

网友:
一脸懵然 检查的条件呢..................................................

网友:
电压齐全不

网友:
     刷个bios吧      bios坏的挺多的

网友:
一脸懵然 检查的条件呢.......................................

网友:
开机显示掉电吗? 掉电之后还能再次触发吗

网友:
看看是亮机掉电还是不亮机掉电 之后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