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笔记本二次维修不上电成功修复

楼主(2017-09-16):
      最近一直在外面做工程,店里没有来过,前天刚到店里,店员接受了一台华硕的笔记本,听店员解释说客户拿到别的地方没修好,直接就拿到我们店里。此笔记本的真正故障就是不上电,本来在外面干活很累,结果客户催促的也比较急,没办法只能晚上加班维修。
      打开笔记本一看,原来是一台华硕K43SD的笔记本,好吧,接入电流表,发现没有待机电流,直接拆机看:

哎呦,原来的主板上的EC早都被前任师傅去下了,哎!继续看图

主板都被吹的起鼓了,哎,估计没搭救了,试着修吧。首先把这个EC芯片换上吧,看看图纸(因为之前在某宝买过这台机器的图纸,现在派上用场了),经过看图纸:这个芯片ITE8517E可以作为代用。二话不说先换上,换上芯片后,接入电流表查看,还有没有待机电流,测试待机电压,发现只有3.3V,5V没有出来,短接针脚也不触发,这个故障肯定还与EC芯片有很大的关系,好吧,先测试EC的供电条件吧,经过测试EC34脚为供电是经过一个103排阻得来的,测试供电0.95V,很明显偏低,再往后查看,找到一个Q602的场效应管,量对地阻止,是OK的,再往后查,找到一个C222贴片电容,测量对地阻止发现他有开路的现象,直接换下。

先不通电,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把,(因为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导致各个供电也不正常),。。。。。。。经过测试电源管理芯片是OK 的,通电测试,待机5V出来了,3.3V也出来了。是不是好了??,通电开机吧,通电,待机电流0.004A,按下开机键,指示灯亮了,但是电流跑到0.46A的时候掉电了。
这是小问题了,看看EC芯片输出供电不足的现象(以往的维修经验),经过10几分钟的测试,发现EC芯片下的103排阻的对地阻值无穷大,很明显这是有问题的呀,果断吹下,换上471。通电开机,电流一路跳变,亮机那是必须的。
    后续分析,这个机器真正的故障就是开机掉电,故障可能就是这个103的排阻,前任师傅把故障范围分析大了,导致盲目的下手维修,结果修不好连EC都拆了。所以说维修思路一定要清洗,准确定位故障范围再下手!再一一测试、替换维修!看看时间已经晚上12点多了,休息吧,明天让徒弟装机吧!希望大家多多加分点赞,写贴不容易,维修更不容易!
     诚信、分享、共赢!

网友:
华硕主板没图纸真不好修 感谢分享

网友:
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收藏慢慢研究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修主板是需要耐心哦,楼主思路清楚。修的6666666666

网友:
lz很厉害  我最怕修华硕的机器  图纸东西都很少 还被人家修过

网友:
高手,佩服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华硕的排阻也算通病了,,,,,,,

网友:
楼主可能换的排阻偏小了吧,最好还是原值代换好些。

网友:
贴片电容,测量对地阻止发现他有开路的现象????

网友:
楼主的分享。学习了,谢谢,收藏慢慢研究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