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BP2900+激光打印机 不认硒鼓

楼主(2017-09-16):
佳能LBP2900+激光打印机 不认硒鼓,重新拆装无效,求解!                     已解决!是电源板下的弹簧拉了拉长,重新搞上!就正常了!

网友:
有个检测开关,当硒鼓插进去时正好顶住这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硒鼓左边有个小耳朵,要是那个东西断了就检测不到硒鼓了,还有就是左侧有传感器拨杆要是错位也认不到硒鼓的。

网友:
硒鼓重新加粉吧没粉了吧、、、、

网友:
拆机器的后板,检查有下角位置,有个杠杆,看看是不是卡住了,或者检查一下硒鼓是不是左边的位置破损了。

网友:
多谢啦!!☆⌒(*^-゜)v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碰到,换了一个新的硒鼓就好了。

我也换换试试!!!!!!!!!!

网友B:
我碰到一回是纸的问题 把纸取出来整理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一回是纸的问题 把纸取出来整理下就好了

修好了,我已把解决的办法写在上面了,唐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