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20-10-03):
来自: 广西 来自 广西
今天修到一块映泰HI-FI B85S1主板故障现象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没有反应,看参考图纸查到V_1P05_ME没有电压,它是由U6控制测得:
1脚PCH_MEPWROK:0V(正常3.3V)
2脚EN:0V(正常4.49V)
3脚VIN:3.3V
4脚CNTL:4.98V
6脚VOUT:0V(正常1.05V)
分析2脚EN:0V不正常,它是由Q34\Q37控制分别拆下测量发现Q34正反都有阻值看来已经损坏,更换一个N沟场效应管上去,插电2脚恢复4.49V,V_1P05_ME有1.05V电压输出,按开机键跑码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