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E320单用电池或者适配器可以开机

楼主(2017-09-16):
ThinkE320

DA0PS3MB8E0   REV:E
单用电池或者适配器可以开机,一起使用点不亮,主板电压正常,还会有其他导致吗

网友:
这个是 维修基础啊,保护隔离的基础啊 ,小伙子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是不是好的。。。。。。。

网友:
其他导致的就是主板的相关线路问题了

网友:
电池跟电源切换那边电路查一下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保护隔离部分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