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50c拆机

楼主(2017-09-16):
分享一个华硕s550c笔记本拆机问题,插电源电流到1.3v左右然后掉0.8v左右来回跳不亮机,拆开把内存换插槽结果一开机就掉电,本来想刷bios但没金币,问问各位指导一下给个思路,华硕也没元件号只能试着排查。

新照不轩 -20

网友:
这个机器拆机的时候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还是先刷BIOS再说,,,,,,,,,,,

网友:
这种超薄华硕主板不好修啊 没图纸

网友:
没图纸  刷bios:'(////////////////////////////////////////////

网友:
这种超薄华硕主板不好修啊这种超薄华硕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A:
本子是你拆坏的还是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子是你拆坏的还是本来就有问题

客户拿来问题就这样的。。。。。。。。。。

网友:
感谢分享 下载收藏备用了 谢谢。。。

网友:
没有BIOS,金手指擦一擦吧~把内存槽也刷一下试试~

网友:
华硕主板质量还是可以的,个人感觉比联想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