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LM3 不触发

楼主(2017-09-16):
发现+3vsb对地短路,但查来查去都不知道哪里短路了。求助啊。。
不触发

网友:
你摸一下网卡,看看网卡烫不烫手,如果不烫手,你就打一下USB的阻值看正不正常,如果还查不出来,你可以拿可调电源调到1V去烧机,看看那个零件发烫的厉害

网友:
烧机啊,,用3V接短路点,哪发热就是哪坏了

网友:
烧鸡大发啊..最简单又快捷.........

网友:
谢谢3楼的提示~~就用这个方法去试试。

网友:
可是我没有可调电源,不知道ATX电源的3.3v能不能直接接短路点??

网友:
短路就用烧鸡大法烧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烧鸡大法, 限流不要烧坏了。

网友:
没可调电源啊,不敢烧啊。。。。。。

网友:
怎么烧机能讲清楚一些吗?把3.3直接短路?

网友:
烧鸡大法烧鸡大法烧鸡大法烧鸡大法烧鸡大法

网友:
短路的话一般有元器件会发热,用触摸大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