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进水无显示、无背光,并且机子发热很厉害

楼主(2017-09-16):
装屏大电流,判断显示屏有一路供电可能短路了,分别测量1、3、5、7、9、11脚的阻值发现11脚短路了,这一路电压从电源IC U7出来到这个显示屏的座子J5,于是把电源IC以及旁路电容C94、C129、C350、C351、C353都用松香熏白,在C350一端加上电压,逐步调高电压过一会发热的东西就变色了,如果位置较窄,电源表的负极接地,正极夹住一个针加电,等一会C350变色,拆掉后阻值正常,装机试机OK

网友:
OK   准时收到  学习学习··················

网友:
上点图吧。有图有真相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