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不出CPU供电求教,UP1525

楼主(2017-09-16):
症状:无缘无故死机,后来直接起不起来,测cpu无供电,不出V_CPUVTT但是偶尔正常,十次有一次还能启动,18脚12v,14脚5v,1脚有11.7v,不知道哪的问题了,芯片应该没问题,外围电路还要查哪,求教。

网友A:
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吧

和BIOS无关,这是VTT总线供电。

网友:
恩,应该和bios没关系啊,风扇转一下就停,少电压

网友:
谁知道这个up1525有什么能够替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