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的BIOS问题.

楼主(2017-09-16):
最近发现的 GA 的好多板

刷BIOS并不能解决问题,直接换BIOS芯片就能好.

不知道是这批BIOS芯片问题,还是什么其他问题.

遇到好多了.

网友:
啥芯片组的呀,一般bios芯片不那么容易坏的呀

网友:
32M 64M 好多都是的.

特别是一些大板. 不换芯片,用不了几个月.

网友:
GA的多为双BIOS,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最不容易出问题了,有可能是芯片的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
可能是现在都是高速BIOS芯片容易损坏吧

网友:
这到还没引起注意,不过技嘉主板双BIOS里面的固件信息全部都坏的情况见过不少。

网友:
基本坏BIOS芯片的很少吧。...........

网友:
具体有哪些型号啊

网友:
技嘉主板BIOS程序坏的很多,BIOS本体坏碰到的没多少

网友:
你的情况和我发现一样,最近订了w25q64的10粒有4粒坏的

网友:
技嘉遇到真的不多  V星华硕的倒是连续遇到几个都是8M-16M的  我的编程器落后了 刷一个好几分钟

网友:
                  最好上台湾官网下BIOS

网友:
这倒是没在意,一般遇到双BIOS,直接对调一般好的几率都挺大的。大不了直接刷个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