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分享一点做集成CPU的经验

楼主(2017-09-16):
先来几张图片     上BGA取得时候  首先7 80度保持一会儿  预热一下 然后加热到芯片能轻轻推动的时候用吸笔吸起来就行了  BGA用的迅维280T 温度还是挺精准的 取下来的CPU是弯的  正常用锡带拖干净  用钢网植球的时候压着吹 不压着 钢网会翘  带动锡球 温度自己把握 风枪我用的快克850A+ 风速4 温度320左右 融化的快 这个自己把握 对位的时候因为没有周围没有线  所以我用铝胶带剪一条下来贴着焊点周围  方便对位 做完BGA的时候用热风枪加热一下铝胶带就取下来了 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

 会员5852512元2023-1-12 19:28

网友A:
你这个是换芯片还是取下来从新植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换芯片还是取下来从新植株呢!

第一个是因为掉电 重植的i5 4代  第二个代是因为进水 短路的  换的赛扬  6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换芯片还是取下来从新植株呢!

都是高风险的 还不好自己就亏好几百  弄好才赚200左右  不好搞啊  加点分吧  big brother

网友C:
苹果的换了CPU不能用Mac系统,之前做过。买个CPU 800块,要是做报废了就亏大了。

网友:
牛逼了啊  我到现在还没换过 成本太高了 客户都不愿意换

网友:
良好的手工也能修好很多问题…………

网友:
这个很难搞的

网友:
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不错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已加分,以后做这种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修苹果应该挣钱的。

网友:
我从来都是用镊子加下来的   看来这吸笔也算是神器

网友:
这种还没干过。主要是成本在哪儿。。。。。。

网友:
从来没做过这个CPU,坏了都直接换板的

网友:
从来没做过BGA封装CPU   没勇气干

网友:
还没干过CPU

网友:
楼主可以哦,我们都还没见过呢,你都已经在开始换了

网友:
可以为什么我焊上去的时候,两头会翘起。 烦死了

网友D:
像这种cpu我都是把钢网拿下来在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因为掉电 重植的i5 4代  第二个代是因为进水 短路的  换的赛扬  6代

这个CPU能代换吗

网友:
在实际中 更换操作难度 和成本收费 导致很少有客户会选择更换U

网友:
这两天搞个CPU直球要气死                     钢网不给力

网友:
还没置过板载U的   只换过一个还没换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cpu我都是把钢网拿下来在吹的

这种方法好,只是问题是拿钢网时,珠子会乱跑,风枪移动也会导致珠子乱跑,有啥经验能分享下么,谢谢

网友:
这种主板CPU太贵如果发过来的时候是坏的就惨了,换上去成功了怎么给用户保修,会不会和显卡一样经常返修。

网友:
这种换CPU的不如给客户换主板了,cpu价格高呢。

网友:
苹果的修一下还行 别的板子还不如交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方法好,只是问题是拿钢网时,珠子会乱跑,风枪移动也会导致珠子乱跑,有啥经验能分享下么,谢谢

我都是先用风枪预热几秒钟 然后在取 取的时候保证手不能抖 多练几次就好了

网友:
楼主高明技术GOOD   就是论有楼上所说用风抢吹网会变形这问题应该出一啥工具可以多方面固定加热不变形的工具才是希求,俺也遇到过,后面搞疯了,也废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先用风枪预热几秒钟 然后在取 取的时候保证手不能抖 多练几次就好了

好聪明的招数,我咋没想到呢,,,如你所说,芯片焊盘,应该还是可涂一层薄薄的焊膏的。且风枪预热过,焊盘就没必要用拖锡线弄的平平的了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学习,BGA的时候预热很重要,尤其是冬天,植球就是手法了,多多练习,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换了CPU不能用Mac系统,之前做过。买个CPU 800块,要是做报废了就亏大了。

可以用啊,重新刷个BIOS就可以的

网友:
这种做多了就觉得很简单了!!!!!!!!!!!!

网友(2017-10-19):
楼主技术好 苹果换芯片、桥很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