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 内的电容短路问题

楼主(2017-09-16):
收一台神州K610D 然后是 大短路 CPU附近的复合管烧了 然后修好了 现在是触发后掉电 怀疑是CPU 该U型号是I5-4210M  把U拆下来测 里面的电容是短路的 是正常的 还是坏的 在线等 求大佬回答

网友:
电容都短路了,你认为还是不是好的呢!

网友:
如果阻值确定是0应该就是坏的!

网友:
cpu也烧坏了

网友:
还是别乱动了好

网友:
只要不低于2,基本上就是好的,再低直接判定坏的

网友:
都已经短路了,还是不要去动好了

网友:
就算知道了你也修不好,放过自己吧

网友:
上管穿了CPU估计也跑不了了吧

网友:
全短肯定挂了。一小部分阻值低是正常的

网友:
基本上 这个U是         没有用的

网友:
CPU电容短路了  多半CPU挂了  换一个U试一下

网友:
阻值低和短路是两个概念

网友A:
换个好的CPU上去一试就知道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
电容是阻値低还是短路,如果真短路了,那么u多数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的CPU上去一试就知道是不是坏了啊

                           就是没有U测

网友:
找个一样的测试一下 如果没有 只能凭经验了 不过全部短路 肯定CPU挂了

网友:
定CPU吧 遇到过 I5 三代的 电容阻值不能为0 为0直接废了

网友:
换个代用的CPU 可以用不··可以就是CPU坏了

网友:
你说呢     肯定是坏的了

网友:
主板大短路 CPU供电问题 电路过大呗 电容有漏液 损坏 不行是电容引起的 导致接地了 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