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70bioa是不是有两种,刷了好多都不亮机

楼主(2017-09-16):
联想b470bioa是不是有两种,刷了好多都不亮机联想b470bioa是不是有两种,刷了好多都不亮机

网友:
BIOS没有几种,就看你的主板有几种,看版号,按照版号下载BIOS,也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版号对,一般就没有问题。

网友:
B470 只记得有集显和独显的 2款吧

网友:
          只有B470和B470E没其他的了。

网友:
对应版号 主板配置下载 这个论坛肯定有完全正常的

网友:
看主板去的吧          也分版本的

网友:
再查查别的吧,刷了很多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