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32f3300ce花屏 灰屏

楼主(2017-09-16):
前两天丈母娘打电话 说家里电视坏了,有声音没有图像,带过来让修一下,打电话时听故障心想康佳的应该是灯条或者升压问题   说没问题  带过来一会就能修好,
     今天把电视带过来了,通电测试 心凉了半截,有背光 灰屏 (声音正常说明问题基本在屏上)

打开后盖大体先看了下 没有逻辑板   背后一张3合一主板 一根屏线直接进屏,擦了下屏线 没解决,打开网页搜了下  有和2个故障和我一样的,一个是没有VGH电压  一个是屏线虚,对比排查完  我这个电压都正常,屏线也没问题,这下糗大了,  要是客户的机器还好,这可是丈母娘的,修不好这脸往哪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直不愿意放弃,后来检查时 发现触碰右下角排线时 屏会正常显示,然后图像慢慢的变淡 消失。

小心脏一下受不了了,这会不会和18.5 19那种飞线通病显示器一样,想到这马上拆屏,果然有侧边,上网一查心又凉了,没有点位定义,------------------中间过了很长时间,一直查资料,心里就不愿意说修不上  曾经想过N次 放弃,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我找到了

马上测量  VGH点 0.98V,没法淡定了,拿起烙铁分分钟飞上一根铜线
沿着屏幕把线固定好,哼着小曲 把屏装好,收工   给丈母娘总算有交代了。

高清图

网友:
暂时电视还没维修过,很少接触,不过你的维修,我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牛啊,这飞线,杠杠的,佩服。

网友:
我也有一台海尔32寸开机灰屏,慢慢才有图像,但图像很暗,蓝色画面,logo很淡,但有时开机又正常,大神知什么回事吗

网友:
指定又是京东方的屏,通病,许多出这个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