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350-T35不触发

楼主(2017-09-16):
神州A350-T35,板号H24X  REV2.3,客户拿过来时待机0.006,有3v,无5V,不触发,插上电裸板一阵捅咕,按到了晶振,待机立刻升到0.015,有5v、按开关电流蹭蹭往上窜,果断加焊晶振,维修到此结束,不知是不是通病,没什么文采写的不好,大神勿喷,需要加分

网友:
加焊就可以了?居然会反修吧,应该该是热到的吧

网友:
加焊晶振?不更换不影响吗?。。。。。。。。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  这种最好还是直接换掉

网友:
待机还归晶振管的啊            学习了

网友:
简单粗暴,修好就是英雄,希望不要返工。

网友:
无待机电压还关晶振的事!不是刚好摸到晶振,我想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老家伙   如果没记错还是华硕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