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式机 H-POPEYE-H61-uATX:2.0 不跑马,供电正常,师兄们帮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7-09-16):
H-POPEYE-H61-uATX:2.0 不跑马,内存供电1.5,桥供电1.05,VCCPLL1.8 ,VCCSA0.9,CPU供电0.9V ,开机不跑马集显供电没有,拔掉内存报警5次滴。。。反复这样,刷过两三次BIOS,加焊了一下CPU座子,IO只加焊了一下,老师,师兄们求助!

网友A:
你得看集显那里电压没有的话,就换掉供电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看集显那里电压没有的话,就换掉供电芯片啊

集显要最后才出来,不过现在是没集显供电,客服才拿来的时候没有CPU供电,我加焊了一下CPU供电芯片,就有了CPU供电了,看来要换换试试了谢谢师兄

网友:
台式机太麻烦我都不搞了,比修个笔记本还费事

网友:
全部的pg都出来了吗?还有这个应该发到主板板块呀

网友A:
加个显卡看下,有些板插测试卡不跑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显卡看下,有些板插测试卡不跑码的。

显卡试过了,不行的啊、、、、、、、、、、、、、、?

网友B:
不拔内存不报警   拔内存报警   应该过了内存了    不出集显   应该跟CPU供电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拔内存不报警   拔内存报警   应该过了内存了    不出集显   应该跟CPU供电有关系

师兄拔掉内存要报警,不拔不报警,不出集显,CPU供电0.9v,感觉有点低吧?

网友:
可以试着查下GFX电压,这个板子我还是修了不少,会自动上电么?

网友:
主板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