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466进奶维修

楼主(2017-09-16):
1466进奶,处理完腐蚀后,小灯不亮,查acin低电位,把小板排线拔掉acin恢复正常,换排线修复

网友:
简单粗暴,替换法解决了…………

网友:
进液体的不好弄 特别是苹果

网友:
要是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快准狠 小排线也修不了

网友:
排线短路了吧

网友:
苹果的进水 有时候键盘排线也爱出问题

网友:
你看下小板的排线是不是也进水腐蚀了 或是变形了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