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0J 掉电

楼主(2017-09-16):
K450J  不定期掉电,有时候一整天也不会掉电,有时候十几分钟就掉电,哪位大师修过的

网友:
有可能是滤波电容漏电导致不定时掉电,重点检查各支点单元的电压输出

网友:
有示波器没       测测各个电压

网友:
有可能是滤波电容漏电导致不定时掉电

网友:
想我这样没有示波器的,就搞 BIOS   温控  旱桥

网友:
这样的掉电相对不好修 需要点时间查下了
先 看看是不是供电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CPU供电的滤波电容补两个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种掉电不太好修,先测量 一下是不是供电不稳当引起的这种掉电

网友:
这种的不好修呀,用示波器测测滤波电容,刷刷BIOS!!!

网友:
这种不好修哪里都有可能,也不 可能一直测

网友:
进pe看看会不会掉电,有时系统也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这种的 可以着重考虑电容的问题 加焊桥 反正是不好整 费时间

网友(2019-05-02):
k450j掉电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台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