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声音小的维修

楼主(2017-09-16):
简单称述下 这个问题在论坛里没有搜到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遇到这个问题,反正把经验分享下 ,希望以后遇到同问题可以快速解决!

进入正题: 这个机器非常经典,来的时候大电流 这个就不啰嗦说过程了,屏幕高压电容挂了 引起主供电短路,后来测试发现这个机器声音很小 不管怎么调节声音 都很小,外接稍微好些,不过感觉不正常,期间换了系统,下了原版驱动,依旧。原本以为简单的短路问题,看来又要拆机器了!排除软件造成的问题,那就剩下硬件!拆机
   这个机器很好拆,三下五除二 ,脱光光!简单测量,没发现问题 毕竟硬件认到 供电肯定没问题!有声音 特别的小!期间上论坛搜搜看看有没有相同问题的,没找到,只能自己研究!百度到时有问同样故障的  ,可最佳答案都扯淡~  自己研究 更换功放芯片故障依旧 声卡也干了  包括有人提到的EC  BIOS 全换了!没任何效果
最后冷静下来抽了根烟 把思路再理理 再看看图纸  啥也没头绪 准备放弃 又不甘心 主板反过来看看  声卡芯片   背面就几个电容  几个二极管 测量也没啥问题,但眼神就是盯着一个电容 感觉不爽  虽然测量没问题  就是看着不爽  把它干掉了 !结果故障解决了!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维修大电流 找短路的电容 有的时候就凭着 眼睛跟直觉  就像警察抓坏人 看一眼就知道你有问题 ,哪怕仪器测量是正常的!怀疑就要大胆的去做 往往这就是答案!

网友A:
这个也是方法啊 哈哈  我经常没思路 超出理论知识外的  也这样判断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维修大电流 找短路的电容 有的时候就凭着 眼睛跟直觉  就像警察抓坏人 看一眼就知道你有问题 ,哪怕仪器测量是正常的!怀疑就要大胆的去做 往往这就是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方法啊 哈哈  我经常没思路 超出理论知识外的  也这样判断

哈哈!问题的最终都是小东西捣蛋

网友:
看不顺眼就干,大件就不行了。。。。

网友:
这也行   大短路电容是容易看得

网友:
楼主大神啊。      膜拜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个电容也爱坏啊了牛逼啊

网友:
楼主,可以啊,我们还要多学习学习才行啊

网友:
楼主声音小是这电容引起的?厉害了

网友:
厉害啊,这个是不是音频输出呢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楼主思路很清晰,这个很有灵性

网友:
眼光不错啊              操作稳得很

网友:
有些短路的电容一般外表都有一些变化所以才能看出故障点

网友:
感觉加运气

网友:
要是我估计  就放弃了  这种问题费时间还不挣钱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已加分。声卡故障,一般排除供电和5个信号,换声卡芯片后,基本没的修了。模拟电路的帖子,可参考的也少,建议楼主参考图纸,把具体故障信号标出来

网友:
LZ这个确是是基础扎实,大胆的想问题,试问一下要是用示波器量量会不会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