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M

楼主(2017-09-16):
华硕主板量到时钟芯片发烫,直接换上,还是不行,有谁碰到时钟芯片发烫怎么修,时钟旁边电压也正常。。

月饼 -20

网友:
没有量芯片的供电吗?在论坛里就能找到芯片的供电脚位图

网友:
要金币要金币要金币要金币要金币要金币要金币

网友:
有可能是别的地方引起的发热                                                                                         v

网友:
有的时钟芯片是发点热的很正常,如果烫手,一定是坏了,换了不好可能还有其它的原因,或换的芯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