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0.6瞬间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7-09-16):
联想Y460,待机电流0.003,触发之后电流到0.6左右会瞬间掉电,可以重复开机。
后测量发现PL8显卡供电电感没有电压

测量芯片引脚定义时发现GFXON无电压

查找EN信号来源

后测到DGPU_PWR_EN# 在触发后有3.3V,按照正常来说,触发之后的这个信号正常应该0V才对的,因为这样才能令Q43不能导通。从而导致GFXON信号有电压。
翻到图纸最后几页时序,发现DGPU_PWR_EN#是由PLTRST#信号正常之后出现,

后测量PLTRST#电压为0,打值只有2。
最后拆除网卡后,PLTRST#打值变正常,机器亮机,维修结束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原来是平台复位导致的啊....................

网友:
有的机器   独显供电  在复位前就出来了  这个机器  是在复位后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