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240 G3 LA-A993P 开机指示灯亮,电流不跑 ?

楼主(2017-09-16):
HP 240 G3 LA-A993P 开机指示灯亮,电流不跑 ?
按开关指示灯亮说明触发之前的时序正常,直接测后面的时序,
仁宝的板子,EC-RSMRST# 3.3V正常,PBTN_OUT#这个电压为0.
对地阻值也是正常的。
1,刷了 BIOS.
2,换了KB9012QF  A4 芯片,直接买的带程序的,换过之后现象一样。
3.换了待机5V 的滤波电容,看到过有说这个滤波不良的。
这机器也没有图纸,查电路也很麻烦,CPU和桥一体的,不敢随便动了。

机器已经修好了,就是桥的问题,加焊了两遍,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查桥的条件   我遇到过  触发电流不上的    指示灯已经亮了

网友:
具体看rtc电路

网友:
你这个查查是不是桥没有工作 查下桥的工作条件 也许是U的问题了

网友A:
直接干桥吧          这种一体的桥最近碰到四五个了        没图纸没资料   干好了三台         今天一台返修

网友:
加热一下桥试一下

网友B:
查桥的条件   桥条件不正常也会引起 没有PWRBTN#

网友C:
楼主有这机的图纸? 有一台这个板号的机子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机的图纸? 有一台这个板号的机子在修

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桥的条件   桥条件不正常也会引起 没有PWRBTN#

确实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桥吧          这种一体的桥最近碰到四五个了        没图纸没资料   干好了三台         今天一台返 ...

一体桥故障率这么高吗  ?

网友:
RTC 电路正常

网友:
一体桥故障率太高   我这种故障的本子都是直接换板   要不然很麻烦

网友D:
一体桥我看见就害怕,自从搞死一个一体桥以后我都直接换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体桥我看见就害怕,自从搞死一个一体桥以后我都直接换版

死马当活马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