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主板 A58M-K检测到显卡马上重新启动

楼主(2017-09-16):
求助  ASUS   主板 A58M-K检测到显卡显示器亮绿灯马上重新启动   一直循环  各位大神谁有见过这问题没有

内存电压1.5V  CPU1.3v 总线1.23V  CPUVDD 2.5V  时钟  pci-e 0.37V  PCI时钟1.47V
没找到点位图没有测量复位

求各位帮帮忙看看这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刷BIOS试试                  vba

网友:
能否换个CPU试试?

网友A:
检查一下VCORE的条件  看看VCORE波形正常不

网友B:
能换的先换一下看看吧   内存 CPU   然后刷个BIOS  看看

网友:
厉害,赚积分,凑字数,竟然要30个

网友:
换CP个CPU试试,不行就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换的先换一下看看吧   内存 CPU   然后刷个BIOS  看看

内存  BIOS CPU集成显卡的和不集成显卡的都换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VCORE的条件  看看VCORE波形正常不

没有示波器没法测量波形   和好板比对过电压电压和好板的电压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8013这里有点位图

大神点位图下载过了 现在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检测到显卡马上重启一直循环 显示器都亮一下黄灯就重启了 现在网卡声卡COM口芯片都拆掉了   这个板子检测顺序能给说一下吗  检测显卡之后再检测哪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点位图下载过了 现在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检测到显卡马上重启一直循环 显示器都亮一下黄灯就重启了 现在 ...

这个板子我也没有修过这个工作,可以按照时序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VCORE的条件  看看VCORE波形正常不

没有示波器  但是电压和正常主板的一样

网友C:
CPU 换过了   BIOS换的能正常显示的主板上面的  故障还是都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PU 换过了   BIOS换的能正常显示的主板上面的  故障还是都一样

估计核显或者温控这部分,可能有问题,IO部分的12V,5V这样的检测电压引脚测过没有?

网友:
此问题更换IO解决    IO的上面用点位图看的所有检测电压脚电压和信号与好的主板对比都正常  于是就盼着死马当活马医更换了个IO,心想再不好就废了它 ,换完通电测试 插上显卡 嘿它点亮显示器了   谢谢三楼给的意见  同时也谢谢大家在此给兄弟我的一些维修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估计核显或者温控这部分,可能有问题,IO部分的12V,5V这样的检测电压引脚测过没有?

谢谢给的建议  IO与好主板电压和信号通电对比了一下没发现异常,于是心想死马当活马医更换IO一下不好就废了它,更换完之后插上显卡通电测试竟然点亮显示器了   再次谢谢

网友:
主板已经修复OK    是更换IO好的               这怎么让主题上面显示问题已经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给的建议  IO与好主板电压和信号通电对比了一下没发现异常,于是心想死马当活马医更换IO一下不好就废 ...

客气,我也是随口一说,并没有真正想到IO会出问题,重要的还是你去试了。总之,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