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尼卡美能达185 打印出来纸变形维修

楼主(2017-09-16):
客户说,柯尼卡美能达185  打印出来纸变形。
上门后试机,果然变形,怀疑是定影组件的问题,拆开后一个,里面卷了一大张纸,不知道卷了多久了。

卡了这么一张纸,不知道卡了多久了。

网友A:
定影组件上下导纸板应该清洁一下。复印时前端漏光,复印件会过黑面出现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影组件上下导纸板应该清洁一下。复印时前端漏光,复印件会过黑面出现卡纸。

那黑色是我故意爆光的,就是想看看黑色的效果。

网友:
修得不错啊。修得不错啊。修得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