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C死机

楼主(2017-09-16):
有谁遇到过,华硕K550C 进PE就卡LOGOU   版号是 X550CC

网友:
遇到 过一个  能 搞的 都搞了       还是没有解决这个 问题

网友:
我这一台 关机指示灯亮,再开开不了。

网友:
先把外设除外  把硬盘 光驱 之类排除了 如果还是一样 那就把问题锁定在主板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卡logo 裸板排除外设 之后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进pe卡logo那进系统也卡logo吗

网友:
个人觉得是桥的问题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