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疑难杂症)华硕FC50J 调用N卡独显时闪屏修复一例

楼主(2017-09-16):
秋意浓浓,海南的天空正是艳阳高照,店里没有空调,热得满满是汗。。。。。正在静心免享桑拿时,一位帅哥拿了台华硕FC50J过来,说开机看视频,做文档啥的电脑都正常,一旦进入英雄联盟就会闪屏。初步看,和帅哥沟通好,进入以下复杂的杂症维修流程:
1、要求帅哥备份好资料,重装系统,初步判定是N卡驱动不对,结果装完系统,进入桌面一切正常,以为故障到此修复,谁想一进入英雄联盟,又开始狂闪,(内心的草泥马开始出现了)....
2、进入硬件维修,和帅哥沟通好,拆机---这时以为是显卡虚焊了还造成的闪屏,所以,进入我大迅维找图纸,结果,和某宝都没有图纸。
3、没有图纸,挺经验入手,开始打值显卡供电,都正常,再开始N卡线路值,也正常都是324左右。。。
4、此时,心中产生了一百只草泥马,尽然供电和线值都正常,为何N卡还会闪屏呢?心中不解啊,又没有图纸,没有入手的切入点了。
5、再次来我维网看看这台机的故障,都没有同症状。。。
6、鼓捣着想着,会不会是电池供电电压不稳导致闪屏,想那不应该啊,如果是电压问题,那做文档看视频也会闪屏啊,为何偏偏调用N卡的时候还会闪屏呢?我的内心好崩溃。。。。
7、拆开电池进入系统,还闪,不充电进入系统还闪。。。
8、慢慢观察开始全版打值,边思考,华硕经验知道,华硕的充电ICBQ735打值会正常,但是,调用时会出现不良反应,果断,换了它,结果,杯具了,换后,无法开机了,一开机就闪断(此时,心中产生了一万只草泥马)。。。
9、开始换回去,故障一样,闪断,再次慢慢观察打值,发现3V\5V\RTC\。。。都是正常的,那再次回到充电电路,发现,挂接调控电源时会微短,一闪一闪的,以前没出现过。。。
10、马上开始烧鸡打发,果真发现,此板的充电管开始发烫,接着,和帅哥沟通好,发了两个A1 GND充电管,货到换上。。。
11、开始进入系统,再次进入英雄联盟,终于不闪,FPH跑到180多了,故障到此修复。。。

总结:
自己真的没有想到充电管会引起N卡闪屏到不开机的故障,因为,一开始,调控电源反应正常,加上没有图纸,还好自己没有干掉N卡,不然,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发此贴,希望遇到此故障的维友少走弯路,不要轻易干N卡,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受惠的维友加点分,话说,偶还有通过认证呢。。。
再共享亮机原版BIOS一份,希望帮到大家。。。。

网友A:
充电管还会引起这种故障,少见。上次碰到一台华硕 ,玩英雄联盟就蓝屏,是不是也是这种问题。看到这,有思路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要是我的话就放弃了  把技术分享出来值得鼓励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楼主很细心,,,,,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支持这样的帖子

网友B:
UNLOCK KEY HINT NUMBER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UNLOCK KEY HINT NUMBER  怎么解决

直接换BIOS芯片,装个新的上去,再刷写编程,应该就可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管还会引起这种故障,少见。上次碰到一台华硕 ,玩英雄联盟就蓝屏,是不是也是这种问题。看到这,有思 ...

修机几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真是疑难杂症。。

网友:
充电管引起这种故障不常见,算是奇葩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UNLOCK KEY HINT NUMBER  怎么解决

把BIOS芯片换了,重新刷写BIOS编程,这样就可以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