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U460 亮度不能调节

楼主(2017-09-16):
Lenovo U460 亮度不能调节偏暗。双显卡驱动官网下的。 快捷键驱动装了的,系统重装了的,屏是原装屏没有换过。有更好的方法让他能调亮度吗?键盘是好的。各位看官还能想到什么?
系统重装

网友:
下载一个电源管理试一试 ,

网友:
这个需要你排除 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

网友:
在BIOS里边调节试试呗 看看是系统还是硬件

网友:
电源管理软件装了的 BIOS里可以调节。进系统就不行。 系统重装了驱动都是官网下的。

网友:
刷bios 直接一点的话直接换一个系统试下

网友:
要么板子电压低 就板子改电压啊。。。

网友:
解决是在BIOS关闭集成显卡进系统,再开机打开集成显卡就可以调亮度。放在第2天有是同样的故障。最后是关闭集成显卡只用独立显卡测试两天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