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14-7447不充电维修,附电路图

楼主(2017-09-16):
机型:DELL14-7447
板号:DA0AM7MB8D0
故障:不充电
维修流程:
DELL14-7447不充电维修,客户拿来时系统里面显示电池电量百分之75,但是适配器已连接,DELL的本本大家都知道充电时要挑适配器,所以客户自己买了几个原装适配器都不行,看来排除适配器问题,电池也能认到,单独用电池开机也是可以,也有百分之75电量,所以电池排除电池,重启电脑时提示不是原装适配器,在BIOS界面也认不到适配器多少瓦,如图:

既然是不充电,那首先就要测量公共点电压,电池电压,充电芯片条件了,打开图纸

如图上所说,公共点电压正常,电池电压11V正常,充电芯片是BQ24737条件全部正常,EC通过总线也能识别电池信息,那按道理可以充电呀,量充电电感没插电池2.4V,插上电池11V,很多人觉得11V不是已经充电了吗,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了电池是好的,里面本身就有电,那充电电感的电是电池自己的呢还是充电电路输出的,其实用示波器测量即可,如图:

大家可以看到,电感前段的电压是一条直线,并不是PWM波形,所以说电感11V是电池自己的,并不是充电电路输出的,所以说充电电路现在还是故障的,此时陷入思考,想来想去我插原装适配器可是还是提示非原装适配器,是不是适配器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呢,现在就动手量一下:

通过图片可以看到PR14已经腐蚀,而且腐蚀比较严重,用烙铁拆掉电阻,下面焊盘腐蚀的快掉了,补点后在别的主板拆了个10K电阻后装上去完美解决,在测量充电电感前段有了完美的波形:

在BIOS里面也识别到适配器的功率了,进系统后也提示充电了
最后附上电路图

 会员1224724300鑫豆2025-4-21 14:00
 会员738579300鑫豆2025-2-12 21:52
 会员931756300鑫豆2024-11-15 22:42
 会员1428209300鑫豆2024-11-1 00:03
 会员741936300鑫豆2024-10-11 22:13

网友:
楼主   第一个应该想到检测脚,不是原装之类的会提示,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有时候碰到这问题就一筹莫展了,学习了。

网友:
示波器用得不错,单适配单电池都能开,适配器换过
开机有功率报错时,适配器检测脚为重点排查对象.PS_ID

网友A:
最讨厌就是修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就是修充电了

有示波器会好修很多 没示波器修充电就是瞎子一样

网友:
我是新人,为什么我看不到图在哪里?求指教

网友:
对我们这些小小白是个不错的指导贴!

网友:
dell hp psid,,,检测脚会出现稀奇古怪的的事

网友:
充电电路一般进水坏的比较多。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支持这样的帖子

网友:
这个贴可以 好多修板子的对充电电路不熟悉的 可以看看

网友:
好久都没碰到  不充电的了  生意那么忙 还有时间写 帖子啊

网友:
技术可以  。。。。。。。。。。。

网友:
值得学习!!电路分析到位!!!

网友:
戴尔的这个设计厉害得很

网友:
原装适配器都报错一般都是检测信号问题,小白注意了

网友:
楼主功底很深厚,认真看了。加分

网友:
维修过程不错,示波器用的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哦

网友:
我也特别不喜欢修充电电路
每次都不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很浪费时间

网友:
这个厉害了。已加分评论点赞

网友:
还没修过这方面的问题,看楼主的案例感觉以后可以直接秒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