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A55M-VG3 CPU不供电

楼主(2017-09-16):
AM2A55M-VG3 CPU不供电没有有通病

网友:
慢慢修吧、、估计没有。。。。。。。。。

网友:
什么型号也不讲一   下啊

网友:
没有CPU供电就查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没有这么多通病,明确说。别一遇到故障就想着通病。

网友:
什么型号也不讲一   下啊  ...........

网友:
没有供电  就查控制芯片的工作条件  别叫想着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