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p亮机掉电

楼主(2017-09-16):
亮机见到logo就掉电 有碰到过的吗  bios刷过没用

网友:
G40-30我的也是 亮10多秒 就 关机了

网友:
旁边的复位开关线拔掉

网友:
裸板试试

网友:
显卡 和桥的可能性很大    桥的温度正常不

网友:
先拆机试一下裸板是什么情况吧

网友A:
故障点在一个pad点上  机器据说是放在猪圈里用的  板子上倒是很干净  修的时候没注意检查  这个pad点应该是断开的  但是上面腐蚀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点在一个pad点上  机器据说是放在猪圈里用的  板子上倒是很干净  修的时候没注意检查  这个pad点应该是 ...

什么PAD ?????????

网友:
亮机到LOGO掉电故障基本独显相关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