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楼主(2017-09-16):
没有cpu供电  vssca  cpu_vtt都有  ,cpu供电时而有时而没  有的时候能亮机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
没修过台板。。。。。。。。。。。。。。。

网友:
把跟vron相连的三极管全拆了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的条件有没有满足吧!!

网友:
先把CPU供电上下管子换了试试看

网友:
没有CPU供电时候,测量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注意下PCH发给CPU的CPU_P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你先有没有开启电压再说。。。。。。。。。。

网友:
这种故障  还是在没有CPU电压的时候   测一下条件吧

网友:
没CPU供电能亮机

网友:
不稳定的板子。有可能那个地方电容漏电?

网友:
cpu供电没有时查查CPU供电芯片的EN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