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文件中是2个文件的怎么用编程器写

楼主(2017-09-16):
bios文件夹中有2个文件(后缀分别是*.SPI。和*.IMG的2个文件)

编程器怎么写芯片里

网友:
先说bios文件是哪个主板上的,bios芯片型号容量多少,bios来源哪里,是否有原bios可以参考,有详细信息才能给出意见

网友:
按个BIOS是飞利浦42寸液晶电视的16pin的MX25L3205D的程序 。这样的文件怎么用编程器写到芯片里

网友(2019-05-24):
估计是有两个BIOS芯片,刷其中一个,或者刷两个,看问题
像好多主板就有PCH和EC两个BIOS
显示器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