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维修苦逼了

楼主(2017-09-16):
今天同行送一台笔记本过来说开机没有反应。拿过来是直接拆机了的 我直接打公共点发现没有电压PU4001 D级19v  S级没有  G级控制没有。直接查待机芯片条件发现PU4004   VCC 20脚19v正常   ACDET 6脚  2.5v正常   PEGN 16脚  6v 正常 然而ACDRV 4脚没有是ov 然后就是围绕ACDRV的分析。分析半天没有搞明白难道待机芯片坏了。有想换的冲动 。但是无意中发现通电瞬间公共点有1v到4v跳变然后就没有了恢复到0v 看来是芯片保护了。于是检测公共点阻值发现只有100的样子。正常应该是400到600.看来是短路了。接上可调电源3v烧公共点发现电流0.001a基本上没有变化 主板没有地方发烫。于是我加大电流4v  5v  。当到5v是时候电流一下就2a了cpu供电旁边的贴片电容发烫。然后果断换之。公共点恢复到400左右。这样就维修好了想想都高兴。但是事与愿违呀。通电检测公共点还是没有,然后在检测通电瞬间电压还是1v到4v样子就马上保护了。继续打公共点阻值。这里想骂人又恢复到100样子。然后又换电容。公共点恢复到400样子。结果你们可能已经明白了涛声依旧呀。电容又烧了。这里休息一下。想是不是mos管有问题哪打阻值发现cpu供电电感阻值10几因为有CPU不敢肯定算是正常的吧。然后重新烧鸡3v 4v 5v 电流都没有变化6v的时候有1a了 没有很烫的地方因为开始烧了的贴片电容没有装  然后7v 电流瞬间到5a  cpu上下管非常烫。看来是mos不良我瞬间就全部都搞通了。然后找了半天料板好不容易找到4g铁壳mos管换上。贴片电容装上。接上可调发现电流一点点变化都没有。难道我搞到其他地方。 然后想不如想放下纽扣电池。有的机子有锁死功能。1分钟以后奇迹发生了。接上可调待机0.001a 公共点电压出来了。然后触发电流跑到0.9a样子因为没有安装内存 ,装上内存1.2a样子看样子是亮机了。接上显示器ok 秒开 然后装机。我走了不少弯路。开始检测不彻底。前车之鉴希望各位师兄不要步我后尘。

网友:
铁壳子 遇到就头疼 经常遇到烧cpu 还经常修不好把问题扩大

网友A:
VPCEG-211T吧?CPU铁壳通病,故障表现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PCEG-211T吧?CPU铁壳通病,故障表现不过保护隔离

问题是以前没有维修到铁壳 在隔离保护饶了半天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以前没有维修到铁壳 在隔离保护饶了半天

BQ芯片的保护性好,后级输出不正常而保护了,所以会绕着保护隔离来修

网友C:
楼主基础不错呀!电路分析还可以。没有公共点首先要先打对地值看看喔!还有你的烧鸡大法不是很好。可以调好电压,慢慢加大电流;你现在却是电流调到最大,去调电压,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基础不错呀!电路分析还可以。没有公共点首先要先打对地值看看喔!还有你的烧鸡大法不是很好。可以调好 ...

哈哈哈。就是。学校也是这么教的。今天忘记了以后注意

网友D:
铁壳mos管坏引起电容多次烧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壳mos管坏引起电容多次烧毁吗?

是的。主要是mos管问题导致不过隔离保护。开始围绕隔离保护半天没有分析明白。还有忘记检测公共点阻值

网友:
毫不犹豫换贴片,,只要带贴片的就是容易坏,,

网友E:
这种王八管子坏的好多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管子呢?

网友:
修这种sony的 先去掉CMOs电池 避免出现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铁王八   看见不管好不好  都想干了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王八管子坏的好多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管子呢?                                                    ...

没有这么多这种管子我们怎么赚钱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少走弯路。。。。。。。。。。

网友:
我是搞怕 了这个 铁脑壳 MOS 。。。。 坏得台严重 了

网友:
铁壳机有短路不用多想,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