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U310 待机偏高,不触发

楼主(2017-09-16):
废话就少说了,直接开始,拆机过程略。笔记本不触发,待机0.03, 对于超极本来说是高了,感觉都有短路,3 5 v 正常,查各大电感阻值正常(这里我查了CPU阻值只有2欧左右,感觉有问题,问师兄,说是遇到的2欧的,先不管),接着查条件,开关跳变,ACIN, 休眠信号  供电, EC复位,正常。跳了一步,发现桥没给S3 S4 给EC, 所以就直接去查桥的条件,发现问题了,桥供电只有1.几V  正常应该是3.3v   ,查来源PQ6 1246脚有3,.3v。4脚只有1点几V 3脚只有3点几V 不对呀 看图纸应该是15v左右,难道是不完全导通,导致输出电压不够?PR54上端15V 下端3点几V,没有分压怎么会是3点几v?PR73板子上没有?没有分压? 一直想 想不通,后来师兄指点了下,会不会是3.几V 是正常的,pc38拉低了,或者是桥拉低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下PC38 ,上电 ,好了 *脏话*亮了,,做做清洁,装上就结束了,机器是修亮了,但是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15v上拉之后为什么下面只有3.几V 。如果说可能是PQ20拉低了,但是我也去了也试了下还是一样的,想不通,望路过大神解答

chinafix.com.cn迅维网_U310 - QUANTA LZ7 - REV 1A.pdf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U310 BIOS.rar

网友:
广达的15v爱出问题那个1m电阻

网友:
恩,二级电压 微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