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TUDE E6420 换屏 屏码片

楼主(2017-09-16):
今天接了一台DELL LATITUDE E6420 14寸,屏裂了,更换一个全新的后,在DOS下,DELL logo处显示8个小屏幕,有的显示花屏,只要进了桌面就显示正常了,原装屏没有问题,原装屏是LG的,于此把原装屏码片保留了,分享大家  用编程器刷写就OK了 DELL LATITUDE E6420 14寸屏码片.rar (244 Bytes, 下载次数: 7)

网友A:
咋刷写的?把码片芯片拆下来 还是 搞转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刷写的?把码片芯片拆下来 还是 搞转接线?

有专用的刷码片的机器 用转接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