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1440开机不显示过一会两声报警

楼主(2017-09-16):
DELL N1440独显,开机过十几秒后二声报警,看论坛上说和北桥有关,也有说南桥AF82801IBM易坏,电流能上到1.2A。

然后我加焊了北桥故障依旧,然后又更换了AF82801IBM,结果悲剧了,插电自动上电,电流停在0.21A过一会开关指示灯暗一下,关不了机了。北桥电压1.06V南桥电压1.52V内存电压1.82V显卡电压0.91V,没有CPU电压,故障貌似扩大了,求助大家指导一下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A:
显卡    加焊了吗        就换    AF82801IBM

网友B:
没有cpu供电,换桥之前有的话是不是桥没换好。

网友:
应该是换桥没有换好或者桥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    加焊了吗        就换    AF82801IBM

加焊过了,也不行。然后换了af82801ib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cpu供电,换桥之前有的话是不是桥没换好。

换之前有CPU电压,换过南桥后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之前有CPU电压,换过南桥后没有了。

cpu电压都出来了      你焊南桥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