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飞线维修

楼主(2017-09-16):
机子故障是下面内存槽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上面的都不开机,看着板子有点弯,估计被砸的,而且客户说屏幕新换没多久。
上测试座发现上面的内存槽有2个不通,使劲压CPU就通。找华硕k43sd的点位图找对应的内存槽,看一下连到CPU哪里,然后直接插两根漆包线再飞到对应的内存槽引脚,收工。换CPU座太麻烦,但是这样做只能用上面的槽,下面的还是不稳定,估计还有地方虚断了。

 会员11116312元2022-12-4 23:56

网友:
好方法。。。。。。。感谢楼主分享 。必须加分

网友:
加焊会不会好些呢,其他接触点用久了会不会虚汗呢

网友:
好灵活的维修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A:
楼主,你用漆包线直接放在cpu座里,用cpu压住的,这样不容易短路,安全吗,我是小白,诺诺的问一句?

网友:
这样也行...这个线飞得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漆包线直接放在cpu座里,用cpu压住的,这样不容易短路,安全吗,我是小白,诺诺的问一句?

短路一般不会的 漆包线

不过这样修 相对不稳定

网友:
稍微动一下应该会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一般不会的 漆包线

不过这样修 相对不稳定

客户急用机子,订货来不及,跟客户沟通过同意才做的

网友:
这样维修会稳定吗,万一线断了呢

网友:
哎呀  老司机  你的这个工具好牛呀

网友:
客户一拍电脑  松掉了   哇   老子刚爆的神奇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用BGA加焊下座子有没有效果呀???

网友:
这是我看到的最有才华的维修方式,我想过这样的做法,但没有实施

网友:
这样飞行稳定么,担心用一阵会返修的吧。

网友:
确实不稳定,不过不是因为那两根线,而是还有焊点开焊,看我另一个帖子

网友:
内存是直接连接到CPU的?几代的啊

网友:
CPU工作后发热,会不会对漆包线的性能有影响。造成故障。

网友:
这么改副作用大吗 没试过 楼主工具不错

网友:
对楼主焊功技术的景仰如涛涛江水。。。。。。。。

网友:
你们的工具还真全

网友:
大师级维修,学习了,必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