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S1 rev:2.1 不过内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7-09-16):
板号:GA-H81M-S1 rev:2.1
故障: 不过内存,插 小喇叭报警,偶尔能过一次,并成功亮机,点开机排针关机后再开又不过了.
(各种供电正常.)
维修:压过桥故障依旧.没刷过bios,按理说不关bios事.

有修过此板类似故障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清洗内存插槽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AD线  就这些慢慢找

网友:
查查内存条线,内存供电:复位。。。。

网友:
不如先刷个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已经解决,最后还是刷BIOS搞定了.出其不意...本来还以为不关BIOS事情

网友:
记一下这 个bios,说不定下次也会遇到。。。

网友:
这个跟BIOS有关吗?看上去应该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