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e2251fw不开机晶体一脚3V一脚0V

楼主(2017-09-16):
冠捷] e2251fw不开机晶体一脚3V一脚0V 换过晶振 无效 ,两个显示屏都是这个问题, 不是程序的问题吧? 是 RTD2281W 坏了吗?

补充内容 (2017-9-17 11:45):
这块有了供电,是先出复位 还是先晶振工作  工作时序谁有?

补充内容 (2017-9-17 12:39):
BIOS 会引起晶振 不工作吧?先写个BIOS ?

补充内容 (2017-9-18 12:45):
写了个程序后能开机了,图像正常  但按键和指示灯不管用,基地和TAOBAO 上都找了一样,两个屏一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17-9-25 13:15):
9写程序后亮了,但触摸不能用 指示灯也不亮 把基地所有BIOS写了一遍一样    就这样让客户用吧

网友A:
冠捷程序占比比较高,你可以刷机试一下

网友:
      测量开关按键处有无电压?

网友B:
刷程序不行就换版呗

网友C:
电压都正常吗?不如先刷程序试试看按

网友D:
看一下复位正不正常,或者先刷个mcu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复位正不正常,或者先刷个mcu

复位 3V   这晶振都没有工作 先写BIOS ?

网友:
时钟、供电、复位这是MCU工作的充要条件,既然时钟不对,先搞定这个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冠捷程序占比比较高,你可以刷机试一下

写了个程序后能开机了,图像正常  但按键和指示灯不管用,基地和TAOBAO 上都找了一样,两个屏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不行就换版呗

写了个程序后能开机了,图像正常  但按键和指示灯不管用,基地和TAOBAO 上都找了一样,两个屏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正常吗?不如先刷程序试试看按

写了个程序后能开机了,图像正常  但按键和指示灯不管用,基地和TAOBAO 上都找了一样,两个屏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复位正不正常,或者先刷个mcu

写了个程序后能开机了,图像正常  但按键和指示灯不管用,基地和TAOBAO 上都找了一样,两个屏一个问题。。

网友:
还是程序问题,晶振,复位啥的基本不用考虑,供电正常,刷bios,不行换板,毕竟一个板每多少钱。

网友:
我也试试            编程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估计还是程序不对,有可能程序是别的机型的

网友(2018-05-11):
一样问题,想知道最后怎样解决的呢!修好没有》?、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