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1不充电,检测不到电池维修

楼主(2017-09-16):
DELL 5421一个美女拿过来 的,她说淘过一个电池换了也没有用,进系统提示没有检测到电池,那就从电池接口电路查起吧,电池接口脚,1.2脚2.4V,3.4脚3.3V,其它脚都是0V, 按道理3.4脚是3.3V应该检测到电池了啊,像这个问题应该怎样检修,谁有经验的

网友A:
1.2脚在装上电池的时候也是2.4V是不是太低了,是隔离出了问题吗?

网友B:
我刚发了一个关于DELL充电的帖子 写的很详细 像这种情况肯定要示波器伺候 测量SCL SDA有无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脚在装上电池的时候也是2.4V是不是太低了,是隔离出了问题吗?

不是隔离电路出问题 因为是电池接口电压 还没到隔离电路 2.4V说明美女拿来的电池已经完全没电了 需要激活了

网友:
换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为什么我连查看图片附件的,都看不了了

网友:
这个算是经验贴还是求助帖呢?解决后公布下维修结果吧!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支持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隔离电路出问题 因为是电池接口电压 还没到隔离电路 2.4V说明美女拿来的电池已经完全没电了 需要激活 ...

怎样 激活呢?......................
.........

网友:
2.4V你还是换个电池试试吧
换过后还认不到,检查I2C到充电芯片到EC的连通状况

网友:
充电芯片和上下管  一共就这几个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发了一个关于DELL充电的帖子 写的很详细 像这种情况肯定要示波器伺候 测量SCL SDA有无波形

如果有波形,再怎么查,如果没有波形,又怎么查呢?

网友:
有没有 类似的机子   用的电池是一样的  倒换的 试一试 看是电池 还是 主板  问题

网友:
充电归    ec     充放电芯片管            挨个查一遍呗

网友:
继续啊查下SCL SDA的相关数据 排查下 当然EC相关 也有可能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啊

网友:
充电电路基本没有修过...直接短接

网友:
BAT_SCL与BAT-SDA到IO和充电芯片的线路是OK的,充电芯片的条件都满足,但就是检测不到电池,估计是IO的问题,客户机子拿走了,本来想换个IO试下的

网友:
查下SCL SDA信号,还有就是ec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应该试试换换EC看看是不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