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维修19v矩形波维修

楼主(2017-09-16):
不开机,,待机0.035.待机偏高,,测量19v矩形波。。测量各阻值正常。迅维下了个图纸,查19v。条件。。最终确定保护隔离有问题,没有原芯片,修改如图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表示这种没有图纸的话完全懵逼,根本改不来

网友:
就是有点不美观。。。。。。。。。。。。

网友A:
可以啊,修好就是牛皮,技术666666

网友:
修好就可以,不过有点难看。。。。。。

网友:
飞线弄这么显眼的颜色,不能低调点!

网友:
是不是上家故意搞的啊。。。。。。。。。。。。。。。

网友:
波形呢   都不知道你说的矩形波是什么  也许叫法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修好就是牛皮,技术666666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个客户能接受?直接没法看?这种情况,你都怎么跟客户解释的?

网友:
看不懂哦,大神能不能弄得简单易懂些?

网友:
学习学学习,,也可以加分,也可以长技术!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简直是大神

网友:
厉害了直接秒杀了。。。。。。。。。

网友:
楼主真厉害,不用换芯片就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