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K CPU电压过高

楼主(2017-09-16):
(图片)

网友A:
检查 43 42 脚。。检查这两脚链接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43 42 脚。。检查这两脚链接的电阻。

这两只脚的作用和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43 42 脚。。检查这两脚链接的电阻。

频率设定脚,电压正常是1.2V吗,电压大跟电压小影响着电压?

网友B:
换掉供电芯片试试。再不行就是IO那边的问题,检测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供电芯片试试。再不行就是IO那边的问题,检测电压出问题了

是的,应该是,先检查io的电压检测,不行再试着换供电芯片

网友:
检查一下io电压检测,或许是io出现问题了

网友C:
实际量取的CPU核心供电也是1.72V?这么高的电压,别说SNB/IVY这样的1155内核,就算老65nm的酷睿内核也不一定能承受的了啊。不得弄个液氮来降温?常温风冷早就保护了吧。

网友D:
应该还是IO那边的检测电压过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实际量取的CPU核心供电也是1.72V?这么高的电压,别说SNB/IVY这样的1155内核,就算老65nm的酷睿内核也不一 ...

确定是1.72V,用假负载,上CPU,G530是1.7V,G2030是1.56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掉供电芯片试试。再不行就是IO那边的问题,检测电压出问题了

万用表测试确实是1.72V,不关检测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IO那边的检测电压过高。。。

万用表测量确实是1.72V,不关检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测量确实是1.72V,不关检测的问题

CPU供电芯片附近是否有个小8脚芯片,印字可能是33开头的,33xxx,有的话拆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1.72V,用假负载,上CPU,G530是1.7V,G2030是1.56V

这电压够高,注意下电源管理芯片反馈部分,有没有链接到小8脚芝麻芯片上,有的拆掉。

网友:
检查一下OFS和OFSA电压是不是偏高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电压够高,注意下电源管理芯片反馈部分,有没有链接到小8脚芝麻芯片上,有的拆掉。

有,不过那个不是控制CPU供电的,是控制显卡供电,检测没问题

网友E:
还没有,测试的过程烧坏了一个上管,料板上找不到那种场管,就是另一边四脚的,603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没有,测试的过程烧坏了一个上管,料板上找不到那种场管,就是另一边四脚的,6030?

用别的管子改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不过那个不是控制CPU供电的,是控制显卡供电,检测没问题

那你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反馈部分到什么地方,另外为什么会这么高。